一块不知名G41主板,通电几小时都没事,放了一夜CPU供电下桥居然冒烟了

楼主(2014-03-31):
是学校实验室的主板,因为是做实验用的被蹂躏得..................惨不忍睹啊,型号什么的完全看不出来了,只知道是什么工业主板,是G41的芯片组。闲来无事想修一片玩玩。同型号一共三片,其中两片被我判了死刑用作料板了(一片上电后SB跟个火炉似得,另一片脑袋搞大了就是死都没有SLP_S3#),第三片经测试SB和NB都没事,拿着图纸辛苦了几小时把零件补全了,各供电测试点对地值正常于是上电,B16时钟1.9~2.0(一般都是1.6不知道这个正不正常),复位有跳变但不明显(3.3-3.0-3.3)应该是万用表不够灵敏,故意测了下开机按钮按下时的跳变,如果按下迅速松开的话跳变和这一样。三大芯片均微热应该是正常工作了,接显示器无反应,实验室居然没诊断卡,哎,保持主板上电状态差不多有两小时多(呵呵呵,查兔子去了忘了断电),一直没事,天黑了回寝室睡觉的时候才发现没断电于是取掉电源回寝室睡觉,第二天继续,可谁知道通电不到一分钟有一组CPU供电的下管就冒烟了,下面是该主板图片高清大图传不上来,呵呵将就看下

网友:
什么样的烟?

网友A:
碰到过 杂牌主板就这样子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忘了什么颜色了,同时伴随有元件烧毁的臭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 杂牌主板就这样子

好吧,都不敢继续修了都

网友:
固态电容的问题,我遇到过,固态一般只鼓下面,很臭,你拆下来会看到黑黑的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了什么颜色了,同时伴随有元件烧毁的臭味

固态电容的问题,我遇到过,固态一般只鼓下面,很臭,你拆下来会看到黑黑的一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固态电容的问题,我遇到过,固态一般只鼓下面,很臭,你拆下来会看到黑黑的一片

看到你的回复之后我特意去把那块主板上的所有固态电容都拆下来看了看,没有你说的变黑之类的,容值没办法测,用二极管档测了下全部正常,拆了电容之后视野开阔不少,放大镜下可以明显看出来有一组下管的D极有明显的烧毁痕迹,万用表测该场管参数正常,应该是看到冒烟之后立马断电未完全烧坏自恢复了,算了,我彻底放弃治疗了,这板子,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的回复之后我特意去把那块主板上的所有固态电容都拆下来看了看,没有你说的变黑之类的,容值没办法 ...

烧的真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