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70 vga无输出

楼主(2014-03-31):
新手上路,希望大家指点指点
联想V370 VGA口输出红屏:
维修思路:首先排除了VGA口本身的问题,然后在网上下了一份图纸,发现这款机器的CRT模块是挂在PCH上面的,
接着查CRT模块的电路,测的VGA1(R) 2(G)3(B)的电压各为0.12V  0.00V 0.12V(本人没有示波器,只能用万用表大概的量下)其中第二脚G0.00V是不正常的,而当VGA缺少绿色的信号时,输出就会发红。此时已经判断出问题了
顺着图纸可以发现RGB的都是从PCH发出的,这时应该分析是后级的电路拉低了G的电压,还是桥本身就没有发出信号。因为此信号不能断开测量,我就把其后级的电容都断开了,但是现象依旧啊,到这一步了很有可能是桥本身没有发出信号哦,果断的花了70元买了一个全新的桥,上BGA设备换上,,,,,,,,,,,接上外接显示正常,此机修复出来乍到,修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有些漏洞希望大家给点意见,指点指点f

网友:
桥是大件,一般先排除简单,实在不行再干桥

网友A:
RGB信号为什么不能断开测量啊?  求解

网友:
三个信号是直接到vga口的,只经过几个电容滤波和几个排阻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RGB信号为什么不能断开测量啊?  求解

三个信号都正常才能输出正常显示,所以不能断开信号,但是可以断开与信号相连的元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好吧,,后面那三个信号的电压呢

网友:
为啥现在的机器LVDS 和VGA 都是单桥发出

网友:
这样好啊,直接换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很厉害了

网友:
以后类似问题可以直接换桥试试

网友:
之前遇到一个三星的 机器进水的  LVDS红屏  最后弄PCH才好的 具体不知道是那组信号影响的 给小弟解释下

网友:
测三个信号的电压值可以找到问题,真是高手呀!学习和借鉴

网友:
不向新手修的啊   思路这么清晰的

网友:
此故障范围较小,细心查找,一般都可以修好。

网友B:
我断开中间电感 不就知道是后级拉低还是桥问题了吗

网友:
学习了VGA 我一般都先东桥 还是要细心呀

网友:
维修思路清析呀,也很细心,不像是个新手哟,动桥算是个大手术了.........

网友:
我觉得修主板吗,一般是现弄简单的后弄复杂的

网友:
哎 很牛啊 实训为学员吗 哎呀 咋弄啊 我还没看图纸修好呢

网友:
祝福你啊 初来乍到就休得这么好啊 羡慕啊 羡慕啊 我都要臭死啦 看图纸还没修好过呢 你实训为学员吗

网友:
RGB三色的吧。。

网友:
没有示波器 不好弄

网友:
直接 B G R 跑线

网友:
有时也会遇到绿屏,信号问题啊

网友:
等你修到8系列的芯片组的时候你会发现lvds hdmi是又cpu发出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蛮清晰的,不错,收藏了

网友:
如果电容、排阻好的,那桥坏的可能很大

网友C:
我是小菜鸟,提个问题啊,飞一根钱不行吗?就是把那两个正常的电压其中之一个飞到没有电的那个上,先把没有电的地方弄断。

网友:
这台机子,要是我修,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不接显视器时,他的正常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
思路蛮清的,故障判断果断准确。学习了,要是一般不会动桥,动了桥也要报个200以上吧,在我这里为了修这个问题发200大洋一般不有原意修。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台康柏511的外界发黄 测蓝线阻值不一样  为蓝线5条腿的管子坏

网友:
一般VGA不行,我们都不管了

网友:
现在好多双显卡的机器的VGA信号和LVDS信号都是从PCH发出来的。维修时看框架图就行了。

网友:
一般不敢换桥,有时换不好还搭钱。

网友:
楼主修得比较有水平啦,这样的帖子也少啦

网友:
RN501与电感应该也要查下确保OK再换桥。。比较保险,万一这两元件不听话,你就白搞桥了

网友:
分析的很透切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桥?

网友:
我新手看不懂  不過還是學習了

网友:
虽然不是迅维的学员,但是听过月饼老师的维修视频,受益匪浅哦

网友:
VGA接口显示不正常,首先考虑的就是输出信号这块了。一般都是经过一个小元器件,再到PCH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个暗屏+偏色的没有搞出来

网友:
插外接显示烧的

网友D:
测三个信号的电压值可以找到问题,真是高手呀!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到位

网友:
前几天 修过G450   内屏正常  外接 抖动  ,换显卡芯片 故障依旧  查VGA  行场  输出电路  5V供电电压 偏低  查明一供电二极管 坏

网友:
思路挺好   学习了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佩服

网友:
一上来就知道量哪里,虽然是新手,但基础知识很不错

网友:
晕死 就是把所有的电容取掉 发现不行 换桥 解决了 晕死

网友:
学习了啊   啊 不哦错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个人觉的新款的桥坏的较多……。

网友:
vga 真心不好修。。。。。。。楼主厉害

网友:
没有连接其他零件,直接干桥啊……

网友:
胆大心细拿得准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怎么不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方法,学习了

网友:
我都是线考虑桥的 但是以后看来不能这样了

网友:
我的换桥技术不过关啊

网友:
你是新手的话已经修的不错了

网友:
现在单桥的机器都变了VGA和LVDS都有单桥发出 前提是集显的

网友:
桥问题吧

网友:
有点谦虚了,至少分析的思路还是很清晰

网友:
新手有这思路很不错的,赞一个。

网友:
故障排除利落,定位准确, 稳准狠 ,,赞一个

网友:
VGA不输出 我碰到好多 修好的没几个

网友:
测量阻值  不能确定问题吗

网友:
阻值应该可以打的出来,,电压0v的话要么阻值很大,要么是对地了吧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 先加焊一下 毕竟拿下桥费时间

网友:
VGA不显示也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冷静,果断,勇敢

网友:
断开后级还没有电压多半是桥挂了吧?

网友:
问一下是北桥还是南桥。

网友:
嗯,干北桥不太好干

网友:
什么个情况。。。

网友:
楼主不要谦虚了,维修关键在判断问题,楼主这方面做得很好了

网友:
厉害,直接飞线 不行吗。必须换桥。

网友:
参照图纸察,应该不难。

网友:
啥南桥啊70元,我一般买的都是35的那种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是透彻思路明朗简单易懂  学习了

网友:
1,2,3脚的对地组织也要一样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哎呀 这几天天天在赔桥钱呢 G470的桥 换上不行 拿下来又值不上点 HM65的桥 不好治 还有惠普的机器 不好弄啊 都不好高啊 咋弄呢 图纸看得不好我也是刚开始修的 顶你啦

网友:
思路很正确啊,

网友:
   厉害啊   直接干桥

网友:
学习了。维修也要踏实求真才行 。

网友:
新手表示完全看不懂。。。

网友:
果然回复得很火啊...

网友:
有些机子好像是有单独的一个VGA管理芯片的

网友:
值得 学习

zhoufu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非常 值得 学习  思路 清晰

网友:
哦还可以了 我也只有这水平

网友:
   t太强悍了。高手都来自民间啊!我是菜鸟,学习了

网友:
我有遇到内接显示屏红屏的,是换了HM55好的。测量屏接口有一组信号线阻值偏高,是直接从HM55发出来的,果断换了HM55。

网友:
跑电路啊跑电路

网友:
好多这种都会经过芯片来转的,不过这机器没设计

网友:
高手啊 。羡慕

网友:
可以换桥试试啊 这种问题 不好说

网友:
讲的太好了,迅维好历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三个信号的电压值可以找到问题,真是高手呀!

R,G,B,接通时是有高电平的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这机器一般是桥的问题

网友:
高手啊   佩服  什么时候有这么nb就OK L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不错的维修,算高手了

网友:
单桥的基本上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VGA 1 2  3的对地值是不是正常呢,若不正常,可直接换PCH

网友:
菜鸟一只。看看..

网友:
还是很牛的啊

网友:
新手表示慢慢理清中。。。。

网友:
现在集成桥也容易坏 这种现象也比较普遍

网友:
新手 飘过!!

网友:
   细心加仔细

网友:
对地值值不能测出不正常吗

网友:
偏色排除三基色的问题就剩下控制芯片了

网友:
学习了。。跳开电感应该没那么麻烦把

网友:
好像这机器LVDS也是走的PCH

网友:
还好你买的桥不是坏的,有次我买了块桥,直接换了5次!现在的奸商太多了

网友:
思路还是清晰的

网友:
不向新手修的啊

网友:
判断位置很准确

网友:
学习了 。。。。也有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换桥不显,怎莫办啊

网友:
先直接干桥先,不行再查条件!!!

网友:
厉害,有必要分析得那么好。

网友:
上次遇到一样的问题没有搞好。下次注意了。

网友:
好像 看懂点了

网友:
新手上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菜鸟,提个问题啊,飞一根钱不行吗?就是把那两个正常的电压其中之一个飞到没有电的那个上,先把没有 ...

你的这个问题,嘿嘿,问得也挺难回答的,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行得通的,可如果深入想想,就知道行不通了,想必没有试过,你改天试试吧。如果这样都行了,就不用分RGB了吧?

网友:
想请问一下楼主,你修的这台机子是独显的,还是集显的呀?我修过一台V370独显的二修机,死活不过显卡。

网友:
维修很重要的就是要有备件!

网友:
高手技术就是好

网友:
一般先干一下 桥

网友:
vga不输出,一般是供电二极管坏

网友:
无输出 你就搞输出

网友:
联想Y471A la-6884p.pdf

联想Y471A la-6884p.pdf

网友:
应该说搂主的思路明确,判断准确!值得学习,值得顶

网友(2014-04-30):
不错也是一种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断开中间电感 不就知道是后级拉低还是桥问题了吗

可以  不过得注意电感后面是否还有接地电阻

网友:
RGB条件异常

网友:
看似修的简单,当我自己修时就不那么简单了。

网友:
这个查起来貌似复杂

网友:
没有电压打值正常么?

网友:
直接考虑北桥的原因

网友:
有图好搞多了。。看了你这些很有启发。。。谢谢

网友:
不错厉害,我一般先看红绿蓝三色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