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楼主(2014-03-31):
宏基V193W B型号显示器:开关键有3.2V电压;有是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开机以后再关机就无法打开,必须等几个小时以后重新开才可以。开关键OK。应该是ON/OFF信号没有;实用的是RTD2021L+RTD2025L芯片。请教各位大仙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芯片

网友:
检测下开关有没有问题就是那个开关建的按钮,然后在看看高压板 如果高压板出问题的话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谢谢,已经解决,应该是开关板的问题,不断的按,经过两天的测试,现在没有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