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张卡是做什么用的吗?

楼主(2014-03-31):
有两张闲置的卡,有想买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见识少  表示没见过,肯定有人知道,等楼下的来解答

网友:
老式的采集卡吧

网友A:
好霸气的样子,旁边那个借口是不是3.5的音频借口哦?不会是什么高级的声卡或者内置功放吧?

网友:
PCI设备。您看前面的接口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
做了4-5电脑了    第一次见过这东西,求解。

网友:
扩展卡功能多的很啦,见识少,等高人

网友:
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网友:
应该是雕刻卡吧

网友:
监控的视频采集卡 这种比较古老的设备

网友:
工业电脑,工控机或者特殊行业用的监控输出卡,主要是要有软件或者加密狗什么的,唉,一般人用不到

网友B:
通讯方面的卡,可能是做IP电话或语音处理平台的

网友:
应该不是雕刻机的卡,16路输出呢,雕刻机没那么多轴。
有个音频输出接口,会不会是多路录音用的。

网友:
应该是老式的视频监控采集卡

网友:
没见过,来看看,增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霸气的样子,旁边那个借口是不是3.5的音频借口哦?不会是什么高级的声卡或者内置功放吧?

是的,就是一个音频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讯方面的卡,可能是做IP电话或语音处理平台的

卡的后面贴了一个入网许口证

网友:
确实少见,不过功能上来说应该也用不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