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显卡,都是花屏,MATS都是从A00一直到C63

楼主(2014-03-31):
都是AGP显卡,都是齐刷刷的错误。不知道会不会是主板有问题啊。但是我没有其他的主板可以替换试验了。。。

网友:
排除法撒,这个还是找个主板测试的好。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现在AGP价值不大了

网友A:
AGP的直接打显存旁边的排阻,都22 0   330之类的,不过照你描述应该有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GP的直接打显存旁边的排阻,都22 0   330之类的,不过照你描述应该有供电没有出来

我还是初步接触,你说的有供电没有出来,是说主板的AGP的供电吗?

网友:
和内存一样的,有主供电,是2.5,还有基准的,还有其他一些供电,全部错误控制线错误也会出现,数据线倒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