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G41M 主板 上电就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4-03-31):
联想 L-IG41M 主板 上电就开机,无显示,CPU 无电压,其他电压正常。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
你不是修主板的吗?这个问题还要问吗?哪个电压没有就休哪个啊

网友:
小四口有12V吗,或者说内存 和桥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南桥挂了的可能性大

网友:
无CPU电压查CPU工作条件。自动开机查开机电路。BIOS

网友:
你的主板是英特,还是amd的

网友:
看看CPU供电,还有I/O芯片。。

网友:
查PS_ON#相关线路。。。。

网友:
点pwrsw几秒钟后 能关电源吗

网友:
这样问问题的都不叫问题..能得到答案才是真的怪事..估计说了怎么检也不一定能找到位置啊...要真想要修就系统的去学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