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S3P 复位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4-03-31):
GA-A55-S3P 复位灯一闪一闪  供电 时钟 都正常 就是复位灯一闪一闪  BIOS刷过,还有什么损坏会引起 这类似的问题?  有图纸的顺便也发下 谢了

网友:
你看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啦,   你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南桥坏的几率大

网友A:
复位灯一闪一闪都是什么引起的多  求答案

网友:
   等待答案中

网友B:
查CPU,内存、南北桥以及其他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CPU,内存、南北桥以及其他复位信号

没图纸查,所以来求救

网友:
桥供电不正常,BIOS, IO ,AMDCPU2.5V供电,IO的PWROK与系统复位交接的管子。遇到过这些实例

网友:
遇到好几个板子复位闪的也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灯一闪一闪都是什么引起的多  求答案

就是不停在复位

网友:
我有1块是跑 E5 没有解决

网友(2014-11-28):
你说的这一块主板,我手里也有一块,故障现象一样,我用表已经测量过了,也用示波器测量了,南桥不工作,晶体没有波形,就是南桥已经坏了,我没有换桥试   ,等定结论啦

网友:
我觉得按照老师教的时序,一步步检测呗。这些都只要检测关键点。如果正常,关键就看是不是有空焊 氧化 接触不良的情况。导致不断的复位。我就遇到过这么坑的认为故障

网友:
刚接来一块ASUS M5A78L LE的大板 故障一样,一闪一闪,直接换了一块技嘉的给客户,这块留给我了,等待解决方法。记得复位灯一闪一闪按不跑码的故障维修,供电都正常,接下来就不会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几块这样的主板 一直没有解决 这样的故障真的不好修啊

网友:
我遇到好几台技嘉g31的主板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是时钟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串口芯片呢,有1394么? 还有PS2接口的防静电芯片

网友:
换南桥  或者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