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求助

楼主(2014-03-31):
机器进水   清水烘干后待机  0.003    测无 3.3v 5v电压,刚开始学不知如何下手查,待机芯片是不是 8206b?   35v是不是由他产生?求解

网友A:
max17511g  又是什么芯片

网友:
恩,是的!看图修啊!修待机不难

网友:
嗯 待机芯片是8206B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找个师傅学习一下,修机器没思路 只能看着发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17511g  又是什么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谢谢各位     有那位师傅手上有该机器的主板   我觉得ec边上的件好像有少的   请给发个ec这块的图片参考一下,网上的都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