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CT4400 键盘失灵奇怪问题

楼主(2014-03-31):
惠普 CT4400 键盘全失灵,直接报主板问题,开搞 但查不出是问题,无意中换键盘,呵呵   好了。装机测试后让客户取走,好景不长就1天后,又恢复原样了,没办法继续修哦,中途换IC 刷了BIOS 都是时好时坏,查线路都正常啊!都修了2天了,还是一样!

网友A:
楼主的机器要么是摔过要么就是进水过!仔细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机器要么是摔过要么就是进水过!仔细查查吧

都没有啊  是很突然的问题

网友:
还是EC问题吧

网友B:
外接的USB 键盘  能用吗  试一下 外接

网友:
查 键盘与主板开机芯片连接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EC、键盘确定都没问题的话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的USB 键盘  能用吗  试一下 外接

外接试 不用大脑想肯定可以啊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当天修了 可以 但到第2天有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