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mp1482Ds 可以跟fr9886代换吗?有图比较!高手指点

楼主(2014-03-31):
这两个可以代换吗?

网友A:
可以代用。针脚定义一样,。。可是焊接有点麻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代用。针脚定义一样,。。可是焊接有点麻烦吧。。

你能说下NC  SHDN LX是什么意思吗? 还有COMP SW EN 或者说那个焊那个?

网友:
1-8的脚位是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