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新手

楼主(2014-03-31):
联想家悦i4165开机一会就死机花屏该换的都换了,现在就主板和CPU没换。

网友:
重做一遍桥试试。。。。。。

网友:
不用说主板的问题可能性大了集成显卡的话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如果没有焊接基础的话不建议加焊桥,很容易吹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