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BTX-400KD短路故障

楼主(2014-03-31):
用来做其它测试的供电电源,使用+12V输出,由于在测试电路板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接了一个耐压只有6.3V的X2R电容,结果电容被击穿短路,导致开关电源启动的时候输出端电压瞬间降低至0V,5V端也降低,但拆开电源内部没发现有任何元器件有明显烧坏的痕迹,求高手帮忙分析,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买一个也没多少钱啊

网友:
跟公司IT部借着用的,买一个是没多少钱,可是总不能做个事,一碰到问题就考虑换做别的事来吧,这种处理方式太土豪了,都没分析原因就草率决定,不应提倡...

网友:
也应该说明一下现在情况如何噻。电压有何变化?

网友:
管烧了,换管。。。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吧?启动瞬间5V还是有输出的?
多半肖基特管挂,卸下量量吧。

网友:
买一个是没多少钱,最值钱的还是能学到一点维修经验

网友:
电源有没有短路保护啊?
怀疑又是个山寨版?

网友:
输出部分的肖特基对管,拆开共阴极测。

网友:
真长城保护电路比较可靠,输出短路都能保护。是否是假冒的。

网友:
先检查+12输出电路-如正常再查输出部分的肖特基管和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