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加电0.6-0.8-06不显示 版号:6050A2137901-MB-A04

楼主(2014-03-31):
版号:6050A2137901-MB-A04 故障:加电不显示
解决:拆机测量各路电压都有,插内存不插内存电流跳变一样,都是0.6-0.8-0.6
          HP的机器出现这种问题,都是刷bios先,果断刷bios,屏幕亮。
上传bios:

HP540 6050A2137901-MB-A04 .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厉害啊,学习了

这机器40分钟搞好,收了200大洋。

网友B:
~~惠普的有部分本子就爱出现按开机键电流上下跳,就是不能正常触发开机!记得我上次遇到的那个本子下载官方BIOS程序刷上后触发倒是正常了但序列码出错每次要按F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惠普的有部分本子就爱出现按开机键电流上下跳,就是不能正常触发开机!记得我上次遇到的那个本子下载官方 ...

刷bios前,看看版号机器序列号。

网友:
正需要这个BIOS,感谢分享

网友C:
这个板bios有的1m有的2m

网友:
HP的机器BIOS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bios有的1m有的2m

这个是1M的

网友D:
和HP515差不多,一般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HP515差不多,一般先刷BIOS

同意,HP的都是先bios后桥。

网友:
HP的机器也是BIOS会出问题。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呀

网友:
hp的bios爱坏  哈哈

网友(2014-05-03):
这会正好有个机器,同样的问题,下载试一下,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