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05

楼主(2014-03-31):
接到一台联想G405.报警三长两短。是什么坏呢?
Lenovo
联想

网友:
显卡问题,加热下

网友:
这机子没有南北桥和显卡的,只有一个CPU AMD EU2100.是直接BGA上去的

网友:
电流只跑0.2多,拿掉内存也一样,内存有换过了,个人感觉是不过内存。哪位大侠有修过?

网友:
难道就没有高手来指点一下吗?想要换掉CPU又不敢贸然下手,请大家帮忙讨论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