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510电池不开机适配器可以开机-秒杀

楼主(2014-03-31):
今天机器挺多的总共接了6台需要维修主板的,修好了四台,还有两台等芯片,说一下这台联想的U150的,故障为单电池的时候不触发,电池是好的,拔下适配器电池可以待机,就是但用电池不触发。这也是一个典型的故障,分享给大家以后遇到此故障少走弯路。既然电池不触发就从电池接口入手,电池接口的345脚正常都为3.3v电源。实测3脚TEMP温度检测脚电源只有1.6V。更换PR44上拉电阻,电压恢复3.3V,电池正常开机。虽然很简单但是还是分享一下吧。

网友:
机器还比较新 目前修的少

网友A:
楼主,请问此机光用电池的时候有待机三五V对吗???就是不开机对吗???能充电吗??你那个电阻应该是变质了,,或者开路了,,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感谢楼主,我给你32个赞

网友B:
今天修个g450进系统不充电,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思路很清晰,找故障点很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个g450进系统不充电,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看楼主怎么修,为什么不充电,充电条件满足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此机光用电池的时候有待机三五V对吗???就是不开机对吗???能充电吗??你那个电阻应该是变 ...

电池待机怎么会有3,5呢

网友:
LZ修的本多了,毛病一看就明了,师傅级别的了,点赞............

网友:
sm总线有问题。x201i 不认电池,sm总线有数据波形 但是伴随这电池检测灯有规律的闪,碰到过吗

网友:
思路很清晰,找故障点很准

网友:
高手啊    我平时都注意不到这个

网友:
学习了,下次能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