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15寸显示器 黑色底全部变成蓝色---图--求助

楼主(2014-03-31):
我就算是入门汉一个。 但对于这种情况一点思路也没有,求大湿指点一二!

网友A:
重点检查屏线是否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屏线是否接好

刚刚排除屏显和屏显座子的问题~~头痛了!!!

网友B:
确定是显示器问题而不是显卡问题?这感觉是缺色啊,RGB三色中你这个绿色好像没有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显示器问题而不是显卡问题?这感觉是缺色啊,RGB三色中你这个绿色好像没有偶

确定是显示器,肯定,必定!!!

网友B:
你先确认下我说的缺色问题吧,如果真的是绿色缺色的话,你从VGA2号线跑线试试,主要看对应颜色信号到没到MCU(那块芯片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呵呵呵),到了的话就重新刷写下程序试试,再不行直接换驱动板,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一个液晶测试,排除液晶损坏的可能(这个可能性应该很小),换完驱动板还是不行的话就换人

网友:
换屏线 还有调节色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确认下我说的缺色问题吧,如果真的是绿色缺色的话,你从VGA2号线跑线试试,主要看对应颜色信号到没到MC ...

还真有测试的通用驱动板,一回我试试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
恢复原厂的时候,瞬间是好事的,自动调整的瞬间也是好使的,就是正常用的时候就出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