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楼主(2014-03-31):
常说在电源上接一个灯泡。。请问在什么地方接。接多大的。。。怎么接。。时不是还需要一个灯头什么的
接上灯泡就不能啪的一生响了吗。。
本人吓了一大跳啊。。。都留下阴影了。。不敢点了。。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修电源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地方。。本人被点打过几次。。
有没有不被打的技巧

网友: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用图标出最好

网友:
灯泡串接在保险管处的。

网友:
灯泡串接在电源线上。修电源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先学习好理论知识才去拆电源机壳。

网友A:
第一,不要像你那样,在五句话里出现四个错别字。
第二,要像你改错别字那样仔细,那就不会被电着了。

网友:
做维修谁没有被电过?电几次就习惯了……

网友B:
      串在市电入口处也可以,不一定非要串在保险处。也可专做一条维修电源线,将其中一根线剪断串入灯泡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不要像你那样,在五句话里出现四个错别字。
第二,要像你改错别字那样仔细,那就不会被电着了。

明白。。。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在市电入口处也可以,不一定非要串在保险处。也可专做一条维修电源线,将其中一根线剪断串入灯泡即 ...

串在保险处最为方便,也最为简单

网友:
想要穿灯泡的话,就到这里看看,你会有所收获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68065-1-1.html

网友C:
一般注意两点就不会被电着,隔离变压器,电容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注意两点就不会被电着,隔离变压器,电容放电。

总是忘给电容放电,然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