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是不是还有潜在的毛病

楼主(2014-03-31):
闲来没事,把前几天同事拿来的一个戴尔250w电源拿来练手。上电测量绿5v紫5v都有,短接绿线黑线启动了,测得pg(灰线)在0.16-2.15之间跳动。拆开清理,洗板水刷。这个板子从5v到pg中间只有一个1000欧的电阻测量没有问题,上电再测竟然好了。请高手指点会不会有隐患。谢谢

网友:
应该好了吧。灰尘引起的吧。

网友:
灰尘引起的问题。。。洗干净就好了。

网友:
测量电源电压波动,可能是接触不良,清洁好后,可以正常使用。
但有时可能是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是否有元件脱焊? 检查一下

网友:
给干涸的电解补水修好了,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
楼主没讲上了电脑主机没有,你要试试是不是能带动负载啊,有些测试正常,上负载就不行了滴

网友:
灰尘能导电,清理干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