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3-31):
电信的猫,显示本地连接已连接,但不能上网,要咋办?
连接

网友:
如果是ADSL只要看ADSL的灯常亮还是一闪一闪的,常亮是线路正常,一闪一闪的可能是线路的毛病,也有可能是猫的毛病

网友A:
本地已连接表示你电脑网卡到猫之间的物理连接正常,并不表示你就可以上网了,电信送的猫是阉割版的不带路由功能的猫,你还需要通过PPPOE拔号与电信的局端进行虚拟连接才能上网,说简单些就是你还要宽带帐号密码进行拔号上网。如果你拔号提示错误不能正常连接请与当地电信服务报障

网友B:
猫的固件需要破解,然后设置pppoe自动拨号,然后删掉桥接,给电信打电话,说新买的笔记本不能上网,这样电信就会给你的宽带解锁绑定,当猫的ppoe 自动连接成功后,就会绑定你猫的mac地址,这样电脑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