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的按钮串键了,该怎么修

楼主(2014-03-31):
按钮的按键串了,有时候按下没用,有时候执行的是其他按钮的功能。这故障是为什么出现的。

网友:
用洗板水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
换开关试试  不行改线

网友A:
拆下来,焊新的上去即可。,按键几分钱一个,建议将愿板子上的那妞全换了

网友:
按键问题 PCB用酒精清理干净后按键全部换掉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焊新的上去即可。,按键几分钱一个,建议将愿板子上的那妞全换了

感谢大家。我把开关换了试试。

网友:
换一个  或不上

网友:
把按键全换了。

网友:
开关全部换掉。。。。。。。

网友:
铵键全部换掉。

网友:
把所用的按键都换了 都换

网友:
哪个按键板式什么样式的啊  带不带电阻  有的带电阻的电阻坏了也胡乱窜键

网友:
先换开关,不行刷程序

网友:
换按键试试!!!!!!!!!!!!!

网友:
按键分分压式按键,分压电阻坏了也会引起按键功能失常。,脉冲式按键换了按键还是不行,就刷程序吧。

网友:
如果不把按键全换了 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家。我把开关换了试试。

最快的方法就是把按键全部换掉

网友:
键全换掉,统统换掉不然还会出现其它的小故障

网友:
按键一起全部换掉

网友:
凭经验,把所用的按键都换了即可

网友:
这种情况先把所以按键换掉
还有情况再修

网友:
三星的容易坏按键 都见过好多个了

网友:
把全部按键都换掉

网友:
先把这些按键全部换了

网友:
开关全部换掉试一下

网友:
呵呵,看来楼主是个新手啊,这个问题很常见的,一般都是由于物理按键内部漏电造成,全部一起换掉,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直接换按键或者直接刷MCU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引启的...

网友:
凭经验换按键

网友:
换按键应该就好了

网友:
把所用的按键都换掉

网友:
一般来说把按键都换了,

网友:
换按键,把按键都换了试试

网友:
用酒精擦擦按键板然后把按键板上的按钮去不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