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 不显求助 跑马E0

楼主(2014-03-31):
联想945GC-M2 不显 跑马E0,怎么修?

网友A:
换内存了吧  看看总线3.3v电压

网友:
CPU坐   数据线断没

网友:
换内存了,不上内存也跑马E0 一直叫

网友:
感觉 内存没过 内存供电 都正常 1.8v正常 总线供电也正常 不知道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关键没图纸 哥们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了吧  看看总线3.3v电压

跟CPU关系很小吧 估计在北桥和内存之间的内存

网友:
感觉 内存没过 内存供电 都正常 1.8v正常  总线供电也正常  内存也换了 关键不上内存也跑马E0 不知道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CPU关系很小吧 估计在北桥和内存之间的内存

内存  3.3供电 注意  很多都是他的问题

网友C:
查内存供电、SPD以及复位、时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内存供电、SPD以及复位、时钟吧

内存供电 1.8V 0.9V SPD供电 3.3 V 总线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 1.8V 0.9V SPD供电 3.3 V 总线供电都正常

那就刷下BIOS吧,也许能解决呢

网友D:
再查查SMBUS数据时钟,四个供电和这个都正常的话,考虑刷BIOS吧,还有就是那CPU的触点用橡皮擦擦一遍,我就遇到过一次CPU触点氧化不过内存的

网友:
感觉是BIOS上的问题

网友:
CPU散热风扇是不是那种螺丝拧紧的?风扇不要拧太紧了,这板子CPU座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查查SMBUS数据时钟,四个供电和这个都正常的话,考虑刷BIOS吧,还有就是那CPU的触点用橡皮擦擦一遍,我就 ...

回去在看看 谢谢了

网友:
考虑bios
找重查查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内存3.3v电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高手不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