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主板昂达n78g5/n61p d3 上CPU不触发

楼主(2014-03-31):
台式主板昂达n78g5/n61p d3 上CPU不触发   换N个CPU都是这样不触发。主板不上cpu就能触发正常。不上CPU时测量内存桥电压都正常。手上有几块这故障板子。上cpu 4p拔了也是不触发

网友:
CPU 坐  有没有 弯脚的

网友:
上U 就短路,看看CPU供电芯片,和北桥

网友:
触发条件没有满足  或者是短路了

网友(2019-09-17):
电脑主板不触发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150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