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50 广达料号BL6,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4-03-31):
先上图:

这张主板本来是裸板使用的,这段时间潮湿没开机,结果变成开机不触发,经检查是那个磁敏三极管(MR1)坏了,直接拆掉它,可以触发了。

问题现在来了,电流有跳变,待机时是0.01,按开关后上升到1.12,再升到1.35,又降到1.089这样子,再升到1.54……这样跳来跳去后,最终停止在1.52左右的电流,显示器不亮。

测量CPU供电+VCC_CORE,有0.99V,VTT供电:1.04V,内存供电:1.5V,显卡核心供电:0.89V,显存供电:1.5V,还有1.8V给显卡的有。

PLTRST#为高电平、H_VTTPWRGD也是高电平、H_CPURST#_R为1.04V,但是测到显卡的27兆时钟时,波形很怪,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问题呢?

下面这张是内存数据的波形,这算是已经通讯了吗?

BIOS已经刷过好几个,论坛上有搜索得到的已经全部试过了,我自己也百度了一个1.7版的,下下来后手动分离刷上去还是一样,旧版的BIOS会掉电,新版的不会掉电,但一样不显示。

刚才保存了草稿,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自己看得见,无法发表,所以重新发了一次,如果有重复,请管理员删除掉

网友:
照你说的跳变很正常   有没有试过外接显示器啊

网友:
看电流应该到显卡去了,接外显呢???

网友:
数据波形设错了

网友A:
外接试下,不行  加显卡试试

网友B:
怎么设啊,我只会AUT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试下,不行  加显卡试试

一直是外接用的,没有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设啊,我只会AUTO

电压缩V 时基250US   触发1.4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