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问TMS190WX1-08TC和LTM190M2-L31显示屏能互换吗?

楼主(2014-03-31):
请问TMS190WX1-08TC和LTM190M2-L31显示屏能互换吗?(都是30p)

补充内容 (2014-4-1 17:06):
已经修复。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要看软件,不一定能替换,,,有的机器就可以

网友A:
一般30针片插的。屏供电相同,我经常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30针片插的。屏供电相同,我经常换。

谢谢。我咋换了屏很暗(亮度太低)是不是要换程序呢?调高亮度又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咋换了屏很暗(亮度太低)是不是要换程序呢?调高亮度又不清楚。

亮度和背光有关系,和程序关系不大

网友C:
就是程序不对嘛。 如果是通用板就刷程序。

如果是原装板。要看有没有对应屏的原装板程序。
我是说驱动板程序,别去问屏上的码片。那个刷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程序不对嘛。 如果是通用板就刷程序。

如果是原装板。要看有没有对应屏的原装板程序。

谢谢你。我换了程序就好了。

网友:
和程序有关系,原来用2621的鼎科面程序板点了一个17的屏,就不如乐华17通用程序的91b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