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进液二修的华硕A84S修复过程

楼主(2014-03-31):
接手进水华硕A84S,二话不说,直接拆机,裸板后观察了下进液程度,一看心一沉,二修板,CPU供电芯片ISL95831周围有黑渍,而且95831有一个脚位已经烂掉了。 这板号是:K43SV  REV.3.0,I3 2代独显的主板,CPU型号是:I3-2310,显卡是:N12P-GV-B-A1。
进液机器我都是先BGA上120读恒温烘烤个20分钟,烘好后,板子拿到收再仔细了观察了下上家维修的地方,有95831,EC旁边的BIOS芯片,这个EC旁边的BIOS是25Q16BV,我感觉不对,这机器应该是4M的BIOS,直接取下来用600P读出来,卧靠是2M的,这明显是上家故意掩人耳目的,我果断的拿了个25Q32BV的芯片,在迅维找了对于板号和CPU和显卡的BIOS刷上去先,文章后面我会把资料传上来的。BIOS刷好后,就进入了我个人的维修正常思路,先打了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第一个打的就是CPU的电感,直接对地为0.呵呵...这是上家的杰作。先取掉95831,还对地短,就打了下CPU供电芯片的俩组上下管,发现一组上管DS直接通的,再打了下公共点,对地0,哦,我懂了,应该上家在焊CPU供电芯片的时候场管控制级有没焊好的,上电直接大电流了,烧掉上管的,我取掉俩组上管和4个下管,这时公共点不端了,可CPU电感还是对地短,我就把矛头直指3个滤波电容,依次取掉,取掉第三个的时候电感不短了,测电容是通的,这运气啊,拆最后一个才是坏点...把上管和电容都换掉,再换了自己新的95831,再用很细的飞线把烂掉的那脚飞到旁边的焊点上(这机器没图纸,我查了ISL95831的PDF才知道那是23脚芯片的主供电,我用的是联想Y470的图纸)。大家看我飞线的图,把场管和电容还有95831都焊上去后,通电了,上电了(因为COMS电池拿下来了)。电流停在0.4,这肯定是CPU电压没有,实测主板其他电压都正常出来,CPU的电压没有,测了下芯片的456脚,都有1.05V,7脚开启也有3.3V,23脚有19V,22脚却没有电压,放大镜仔细看了下,正是23脚烂掉的旁边一脚,没焊好,加焊油补焊,看到了芯片与主板的焊点为止,接电,电流哗啦啦的上去了,上屏,亮机。呵呵。 K43SV REV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牛逼啊,看一眼就知道大小

什么板子上的BIOS容量应该是多大的,这都心里有数了的。修得多自然就一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不对  你是怎样知道的

I3 2代的板子,HM65的桥,这种PCH桥的BIOS都是4M的啊。 25Q32BV就是装4M BIOS的。 25Q16BV是装2M的。 这板子修得多了,一眼就知道了的啊

网友:
我是业余的,看到楼主这维修手法很给思路啊,楼主功底真好,看过资料,让人感觉又学到了些东西,谢谢了。

网友:
华硕机子本来就不好修,再是二修机就更不好修啦。LZ厉害

网友:
我看到华硕的板就头疼,基本上都是先干三大件!

网友:
真佩服你们的技术。。。。。。。。。。。。。。。。。。。。。

网友:
厉害哦,这样都能搞定

网友:
楼主思路好呀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好耐心,好技术!

网友(2014-05-05):
楼主好功夫,感谢提供的重要信息。
哎呀,精华,对修的少的很有用啊

网友(2014-04-02):
最怕的就是华硕办  特别是二修的  楼主厉害啊

网友:
ASUS 不好修  楼主这个得心细

网友B:
BIOS芯片不对  你是怎样知道的

网友:
高手啊,思路清晰

网友:
很厉害 华硕的机子都很多没有编号 这样可以修好 厉害

网友A:
bios牛逼啊,看一眼就知道大小

网友C:
好在上家没弄出大问题来吧

网友:
华硕图纸难找,点位图更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在上家没弄出大问题来吧

板子的CPU供电新品引脚都烧没了。

网友:
ASUS的机器是我心中的痛。。

碰到很多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图,基本上很少修出来。

网友:
高手啊   佩服  什么时候有这么nb就OK L

网友:
楼主有实力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  你上家也太菜了  该杀 踢出这行

网友:
楼主一眼就发现BIOS不对 厉害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这个图纸和BIOS都上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