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理光1810l走纸黑线

楼主(2014-03-31):
   近来竟碰上些邪门故障,我的电脑上挂了三个盘,其中一个120g迈拓的修过,这两天在使用中突然毫无征兆的在系统中丢失,重启电脑就正常,用到这个盘上的数据就整个盘丢失,最后发现是电源风扇不知什么时候不转了,电源高温下带载能力降低 。还好没有迁移数据,我累个去!
言归正传,先空白原稿复印故障如下图,箭头所指为走纸方向。

缩放50%印品故障如下 ,看来可以排除光路引起引故障了。

按面板计数器,选择打印自检页,如下。基本可以锁定故障在硒鼓。

拆开硒鼓,看到鼓芯上有三个划痕,并且对应电辊上也有三个痕迹。看来鼓芯被划伤后电辊在给鼓芯充电过程中对应位置因大电流损坏。

鼓芯和电辊都是前不久我给代换的,没用多长时间,于是我又细致地检查了一边可能划伤鼓芯的部件,如上图在划伤周边上分离爪已经早被掰掉了,查来查去也没有发现可疑点,
在更换鼓芯和电辊时看到鼓芯的保护罩齿轮掉了一个齿,故障形成的原因猜测可能就是保护罩开合度不够,直接伤到了鼓芯。
    电辊手上有新的,但没有新鼓芯了, 一开始更换了一支旧鼓芯,就是这个机器上次换下来的。印品走纸有一条灰线,而且鼓芯上也有一圈微弱的粉残留。复印和打印自检页印品故障一样,上次更换过清洁刮板,所以走入了误区,清激光器,又发了支新鼓芯,故障依旧,又拆开清光路,其实这些都是不理智的抓狂
    入静后,再一次印证了自己的判断,越是不可能的地方,越容易是故障隐匿的巢穴。最后在刮板上肉眼难以察觉的边线上,用指甲剐到了一处微小的损伤。
   这家企业,用我们本地方言,用东西跟嘴琢似的,不过对我们贡献度很高呐。

网友:
换鼓芯一般都是连刮板都换掉,多卖点是点,呵呵

网友:
要彻底解决,千万别想着为客户省钱,回头客户只会说你没修好。

网友:
迅维终于有办公设备的帖子了,呵呵。

网友A:
没修过外设,“最后在刮板上肉眼难以察觉的边线上,用指甲剐到了一处微小的损伤。”能具体解释下为何这一点看不出来的损伤能够导致上述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外设,“最后在刮板上肉眼难以察觉的边线上,用指甲剐到了一处微小的损伤。”能具体解释下为何这一点 ...

清洁不到位,鼓芯上又微弱的残留粉,印品上相应位置就出现灰线。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了是值得高兴的,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发现并修复刮板故障也走了不少弯路,最好修好了也深感平时细心不够,要多练多积累啊。

网友:
看看  学习一下  办公设备现在忙修阶段

网友:
可是了  楼主有没有学习这些东西的地方啊  介绍一下

网友:
底灰那一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理光机1810就爱出这问题,刮板,鼓芯容易坏。

网友:
我有个理光1000SF,开机提示CHEK  TONER,不知道是不是硒鼓坏了,这款机器有清零卡,可是我没有卡,听说能破程序不用卡。大神可以吗?怎么破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