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改硬盘图纸

楼主(2014-04-01):
这几天下雨,闲的没事,也没笔记本修,就研究光驱怎么改硬盘。其实很简单,光驱上的数据线和硬盘上的数据线是一样的。照着飞线就行了。至于硬盘的供电和光驱的不一样飞几根线就好了。光驱的供电脚数据线对联供电线13根线,1-7脚是数据线,对着飞就好了,8脚是地线9,,10是5V供电线,11是空脚吧好像,12,13是地线。硬盘的供电有图纸,下面就是制作的过程。

网友A:
这样可以使用双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使用双硬盘了,,

当然可以双系统双硬盘

网友B:
传输速度有无影响?测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输速度有无影响?测试了吗

着个。。。。。。
还真没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输速度有无影响?测试了吗

原装硬盘发送原装硬盘
原装硬盘发送改装硬盘
改装硬盘发送改装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