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收到一个显示器,屏上有电流音,怀疑一个管子的问题,可弄不明白这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2014-03-31):
是个联想的显示器,来的时候显示器是白屏,拆开重插了下屏线就好了。接电脑进系统后发现有点花屏,再试几次有时候还会白屏
检查电源板没发现问题,后来发现屏上有电流音,检查上面的电路发现电源进来以后经过一个三极管形状的元件,量了一下这管子竟然有升压功能,太神奇了。这管子工作时进来的电是3.3V,输出到屏上竟然到了11V
接上其它三极管就是白屏,没有输出,供电是5V
搞不明白了,屏的型号是LTM190BT03,这个管子上印的是K79,后面V5字样是竖着的

有碰到过这问题的师傅吗?怎么搞啊?

网友:
有图片没,传上来看看。

网友:
看看后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没有拍照片
这个11V的电压分了好几路,但都没有发现短路。想找个这种管子换上,可不知道型号

网友:
电流声,与DC-DC电路无关吧。

网友:
有图片吗,传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旧板上找个代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