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帮忙看下RTD2120L脚位。。。

楼主(2014-03-31):
主要测量那几个点,每个点的含义。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只看到一个RST

网友:
没有说清楚 是看每只脚的么?

网友:
这应该是主板网卡的脚位图吧,检查供电时钟复位先行

网友:
单片机能定义每个脚的不同功能。

所以你只拿一个芯片原理图来问。 等于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