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4-03-31):
    把圈圈里面的二极管拿掉可以加点了 不然掉电 跑到0.2左右 谢谢 三星r25 Samsung

网友:
我知道这个事升压的   但是和掉电有什么关系呢 谁有三星电路讲解的帖子 麻烦发下地址谢谢了

网友A:
场管击穿了吧     那是升压给场管G级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管击穿了吧     那是升压给场管G级用的

但是为什么拿掉了可以加点了  没接屏幕 但是应该开机了  不是直接用的吧  应该是进芯片 内部

网友A:
接屏,试试不会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屏,试试不会亮吧

我想知道为什么去掉那个管 会加电

网友:
亮了没有、?

网友:
  你说呢  来混经验的  都没人帮下忙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