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求助 K2645代换问题

楼主(2014-03-31):
有一山寨显示器。电源板K2645管子坏掉了,

没有一样的管子。修显示器又少。电源板上面没有。 想从电源上面拆,。

那位知道什么样的电源上面有这样的管子啊。 另外可以用什么样的管子代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一个长城电源里面找到四个管子
一个C3866
MH91D-D13009K

以上的管子都不能代换的,都是大功率三极管来的。K2645是N通道场管。

网友A:
我在一个长城电源里面找到四个管子
一个C3866
MH91D-D13009K
  NF924这些可以不

网友:
拆不到只有拍一个喽

网友:
7N60也可以代换

网友:
场效应管,7N60,10N60都可以。

网友:
2SK2645的参数是:N沟、 600V 、9A 、50W。 很多的电脑电源和原装的康佳CRT电视电源部分都是用的这种管子,还有CRT的显示器也有很多的,

网友:
k2645是电源板上面的开关管,常用7n60或者8n60代换。

网友:
显示器电源板上面的开关管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这个型号的还是很好找的
实在没有的话可用7N80 7N60等带换

网友:
7N60完美代换

网友:
这东西不好搞吗?

网友:
大代小。7N60 10N60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