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三个USB两个没反应,开机运行没任何问题

楼主(2014-03-31):
今天来了一个老乡拿来一台笔记本,都用了五六年了,说是USB不行,一个三个接口都不行,我试了下只有两个不行,还有一个没问题,但是开机运行每一点问题,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我是新手,觉得问题太简单勿怪,我上网查了下,说是有可能是南桥击穿,南桥击穿应该电脑运行不起来吧?求高手调教!!!

网友:
笔记本三个USB的话一般是一个板载,两个飞线。懂我的意思么?

网友:
查USB的四个脚定义

网友:
不能用的两个USB口有电压吗,对地阻止查了没,有一个能用也可以飞啊

网友:
南桥应该没有问题·  是那2个USB没有供电吧·

网友:
这个好处理

网友:
楼主你有发帖时间,可能已经把本本拆开一半了,这问题

网友:
如果不知道USB口定义,飞线到好的USB口就可以了。

网友:
飞线?是指供电飞线吧

网友:
什么情况啊,有一个能用,南桥应该没坏。估计另外两个没有供电吧,看看U口供电有一个跟MOS管差不多的芯片,直接短接过去就OK了,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