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A78GM-S2HP 自动断电

楼主(2014-03-31):
RT,技嘉 GA-MA78GM-S2HP 主板,开机什么的都正常,开机后几分钟或几十分钟,这个时间不固定,机箱内听见咔咔的声音跟着直接断电了,只能断电后重启。这个各位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重启

网友A:
换电源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试过没?
没有……上次出问题是内存那虚焊了……吹了一次就好了!

网友:
估计还是老问题························

网友:
这个还是要拆下主板 一个一个查一下好

网友:
正常情况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异响的啊 最小配置拿到外面烤机看看啊电源换一个

网友:
电源问题啊

网友:
建议拆了主板然后拿下来试试吧

网友:
晚上回去把显主板都拆了……主要是时间太没准,有时候一天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