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显示器点不亮?拿个打火机烤烤就好了,没零件换哥改热启动

楼主(2014-03-31):
呵呵呵,这是半年前的事情了,今天突然想起来了发上来大家参考参考,遇到相同问题可以试试,一个月前朋友把显示器拿走了,没图,但是我可以以人格担保绝对是真实的,各位看客就看看文字吧,觉得好就加分,不好就飘过吧。前段时间朋友送来一显示器,说点不亮,看了下,是AOC的一款LED显示器,型号忘了,通电完全无反应。优先测试电源适配器,经过N步测试,确定电源适配器电压负载均没问题。好吧。开动,拆开显示器取出主板外观看不出什么问题,12V供电正常,5V供电........................额,没有,开心了,这不是小事了?维修这些东东最简单的莫过于供电故障了。可是问题这么简单的话我就不拿出来说了。继续往下看,该主板5V供电是由PWM单相降压电路提供...........................此处省略一万字,PWM降压电路的检修到处都是教程,我就不多说了。最后检测结果是全部正常,则就奇怪了,全部正常怎么会没电压输出呢?不慌,先看看MCU什么的有问题没,要是有问题就不打算修了,损招来了,我可没有什么稳压电源之类的神器,手机充电器倒是一大堆,随便找个手机充电器,直接飞线到PWM电路输出端的滤波电容两端,先接通显示自己的电源适配器,再插上手机充电器,不知道算不算奇迹,反正是亮了,好吧,看来是上天要我修这个显示器了,本来打算直接把这个手机充电器塞进去的,看了看明显空间不够,还是修吧,于是再次检查PWM电路,还是正常,这是天也黑了,累了,睡吧。躺床上不自觉的就回想整个检修过程,最后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居然想到了电感,那个电感用万用表打值完全正常,但是还是有一个漏洞,电感的感值是多少啊?维修中遇到过电容电阻变值的,电感变值还没遇到过,今天不会就破处了吧?睡不着了,爬起来继续奋斗,用热吹风给电感烤烤,听说电感返潮就会变值,呵呵呵,果然亮了,哈哈哈,还以为修好了,躺下睡觉去了,明天早上起来再装吧。...............................转眼天亮了,装机前先测试下............................这小子居然又造反,再烤烤,又亮了,装机咦,又反了???哎这次我老实了,不水边吹吹了,直接把电感取下来烤到发烫手都不能碰为止,电感装上上刚开始没事,不急,过几分钟再试,没问题再装机,过了几分钟再试,果然不亮了,这次我神经了,先通电,不亮,电源保持不断,把烙铁放电感上加热,过了几秒听到兹兹电流声,赶紧移开烙铁,亮了,怎么办,换呗,问题来了,220的电感,手头的料板找完了都没有。问同行也都没有,送修的这个朋友关系很不错,就是那种不上三位数都不带提的,电感本身不值钱,网上买一个邮费都是电感的几十倍,想想就不划算,要是给客户修的估计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反正不用自己掏钱,再不划算又不用掏钱。呵呵呵,不是要加热电感才亮么?好吧,直接飞线把电感吊在显示器外面,通电后先拿个打火机烧烧那个电感,呵呵,果然给力,爽,因为朋友把显示器送过老就出远门了,所以我就自己用起这个显示器了,用了半年都还好好的,每次开机烧烧就好,一个月前朋友回来了,看到这个感觉也挺新鲜的,笑呵呵的把显示器抱回去了

网友A:
你叫客户每次开机就烧一下电感?你怎么开口跟客户说?

网友B:
真无聊,是哪里的电感啊?次级输出5v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无聊,是哪里的电感啊?次级输出5v的吗?

PWM 降压电路不是只有一个电感么?难不成有的输入级会有一个滤波电感你也算到降压电路里了?反正我是不算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叫客户每次开机就烧一下电感?你怎么开口跟客户说?

看帖不仔细,都给你说了是朋友的啊。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5v输出部分有问题。

网友C:
5V电容的问题。与电感无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V电容的问题。与电感无关。

你确定?问题是电容拆下来用电容表测量的,一切OK,怎么解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问题是电容拆下来用电容表测量的,一切OK,怎么解释?

先去试了再说。其它都是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去试了再说。其它都是废话。

忘了告诉你,就差MCU没换了.....................................

网友:
修过几次   不熟

网友:
烤啊!!呵呵,烧烤啊

网友F:
实在不好修的话里面也可以加一下12V变5V的模块啊,这样好交待又保证不犯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好修的话里面也可以加一下12V变5V的模块啊,这样好交待又保证不犯病

头疼。。。。。。。。。。。。。。。。。。。。。。。。。。

网友:
奇葩在人间

网友:
还可以有创意,赞一下

网友:
高手都在民间佩服
NB

网友:
这问题不常见,我小白不会啊

网友G:
这样做早晚还是要出毛病的

网友:
好神奇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问题是电容拆下来用电容表测量的,一切OK,怎么解释?

还是把电容换了再说吧  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问题是电容拆下来用电容表测量的,一切OK,怎么解释?

换电容   全新的靠谱

网友:
这个是可行的  每次都烤下    不觉得很 无聊吗  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去试了再说。其它都是废话。

好吧,我过年回去了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把电容换了再说吧  全新的

好的,我过年回去了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做早晚还是要出毛病的

知道啊,那个电感烧久了估计总有一天会把那个像是陶瓷的铁芯烧裂,那时候估计就没救了,但是也没办法啊,没有电感换,网上发一个邮费受不了,反正是朋友的机器,先将就下吧,说不定哪天就找到一样的电感了,只是我实在想不通他们叫我换电容是为什么,烧烧电感就正常了和电容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这烤电感不好跟客户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