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电脑一断电就恢复BIOS初始设置求助

楼主(2014-03-31):
接修一台组装电脑主机,用户描述经常死机,于是拆开主机清理灰尘,如下图发现主机还是比较干净的,于是将CPU风扇拆下,将原来CPU的导热硅脂擦干净后重新涂抹导热硅脂后装上散热风扇,装完后开机显示时间日期未设置,如下图
于是按F1键进入BIOS设置,如下图
重新设置日期和时间后按F10键保存并退出,如下图
重新启动后进入桌面,但是无意间碰到了主机的电源线后主机断电啦,于是重新插好电源线后按下开机键,进入自检后又显示时间未设置。看来是主板有问题,于是拆出主板准备维修,主板如下图主板是华硕P5P43T SI
测量主板的纽扣电池,电压3.2V左右,如下图
电压正常啊,于是查看COMS跳线,也在正常位置,如下图
将跳线帽拆下,测量跳线1端电压3.2V正常,跑线路发现跳线后的输出电压经过一个15K电阻到达南桥的实时时钟电路,将跳线帽插上,测量这个电阻到南桥那端的电压3.0V如下图
电阻位置如下图

于是用示波器测量实时时钟波形也正常,如下图
于是插上ATX电源测量15K电阻到南桥那端的电压3.2V如下图
维修陷入困境啦,手上也没有新电池测试,麻烦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电池电压也正常,实时时钟电路也正常啊,为什么主机ATX电源一断电BIOS就恢复初始设置了呢?

网友:
图片在这里 主机图, 报错图, BIOS设置图, 设置完成图, 电池电压图, CMOS跳线图, 电阻位置图, 电阻电压图 时钟图 插上ATX电源后电阻端电压图

网友:
那应该是CMOS随机存储器出问题了,换个南桥吧

网友:
查下晶振是否正常

网友:
装纽扣电池时用示波器测晶振的波形正常

网友:
及有可能是南桥的事,加加桥试试

网友:
南桥挂了吧,有很大可能哈哈哈

网友:
先彻底放电刷个BIOS吧,不行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从简单做起嘛。

网友:
恩,谢谢各位热心的大哥,进过我一番测量,后来又彻底放电后现在正常了。真不知道怎么搞得

网友:
先刷BIOS,不好就是桥挂了

网友:
先彻底放电刷个BIOS吧

网友:
可能是南桥坏了,换个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