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710A 不通电 求助

楼主(2014-03-31):
联想L1710A ,电源ic是7576  ,没有换成了7575,第一脚改成100KΩ的电阻,只有第八脚有电压289v 其他脚没有电压,5757换过一样 ,开光管没有问题的 ,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看有没有可以代换的,其他的电压都有???

网友:
没有起振吧,看看外围的电容电阻

网友:
修好了 ,是vcc的一个二极管坏了 谢谢

网友A:
原来是vcc没有,芯片没有工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vcc没有,芯片没有工作呀

能说下维修原理吗???

网友:
没查电路 电压就换芯片,这样很容易把问题扩大化。。。。。

网友:
我是新手,有没有大神能教我几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