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放音乐10秒后就没声音了插耳机正常

楼主(2014-03-31):
联想G460放音乐10秒后就没声音了插耳机正常

网友:
查看一下耳机插孔后级芯片看看把,供电呢?

网友:
把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最好装机器出厂时装的系统。

网友A:
LENOVO Y450
症状:开机有声音,播放歌曲1分钟左右没声音,仔细听喇叭有电流杂音.

维修:拆掉C壳,发现喇叭接口,打阻值,发现四根针是两根信号,两根地线.打波正常,没声音时波会有跳动,明显有问题,拔出来有点吃力,仔细看接口,发现好像有根针歪了,看不清楚,切开接口,发现有根信号针和地线碰到了一起,挑开,进系统测试声音,一切都OK.

我自己维修的一例,感觉和你挺像,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NOVO Y450
症状:开机有声音,播放歌曲1分钟左右没声音,仔细听喇叭有电流杂音.

信号接地导致无声音,楼主好经验啊

网友:
换耳机接口

网友:
修过G460一模一样的问题
直接换声卡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量下电路中可有电容短了

网友:
更新下驱动 ,或者换个系统试试,毕竟是用一会儿才出问题的感觉硬件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这款机子声卡最易出问题

网友:
耳机及的插口板不插也是这个问题。。。没声音的时候暂停在播放就出声音,就这样循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