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无CPU供电求解释

楼主(2014-03-31):
富士康H67主板PCI32跟AD线对地均为无穷大是南桥坏吗?此板故障时无CPU供电,求各位师傅解释

网友:
H67主板的PCI应该有桥接芯片吧,没有阻值好像不太容易。
PCI-E的话,你会不会量错了地方?

网友:
呼呼不知道  弄 分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