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ateway NE71B02c不过 保护隔离

楼主(2014-04-01):
本人大白一个,测量结果如下,请教各位老师再怎么修。

板号

这个ACOK为0V肯定不对吧?请教老师们现在全板没电这个ACOK是哪控制的?再就是公共点的这个3.8V是哪来的?哪位老师有图纸给个图纸。

网友A:
公共点电压3.8V,打值看看是多少,迅维没收到图,可以到TB上看看

网友:
本人也求这样的图纸。

网友:
感觉这个很奇怪,第一你得保护隔离管用的都是N管,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用的P管,第二如果是普通板子的话应该是第一个MOS管是可以导通的基本G级主要是控制第二个MOS管.第三G级那里0V百分百不对,你看一下Q1和Q6看看,最好是先换一个,可以先打下阻值.
  老是感觉你图纸怪怪的.

网友:
有换过芯片试试没有

网友B:
AC OK是串联分压的吧?不可能是0V

网友C:
兄弟,你这是电池充电电路,不是笔记本图纸

网友:
上淘宝买图纸吧。

网友:
这什么图纸,和平时不一样啊

网友:
ACOK开漏输出,满足条件输出高电平

网友:
AC OK是串联分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电压3.8V,打值看看是多少,迅维没收到图,可以到TB上看看

公共点对地57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这是电池充电电路,不是笔记本图纸

没找到图纸,找了个芯片的线路但和实物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 OK是串联分压的吧?不可能是0V

是串联分压的,但还有根线不知道跑哪去了

网友D:
供电VCC 适配器检测脚ACDET 2.5v正常   6vREGN线性正常  怀疑是芯片坏未正常产生acok  4脚ACDRV是自举升压脚,电压为CMSRC+6V,逐步导通直到万全道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供电VCC 适配器检测脚ACDET 2.5v正常   6vREGN线性正常  怀疑是芯片坏未正常产生acok  4脚ACDRV是自举升压 ...

定了芯片换上还一样啊。是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满足?还是这ACOK受什么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定了芯片换上还一样啊。是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满足?还是这ACOK受什么控制?

考虑acok是否被后继拉低,从你发的图纸上看REGN有电压的话,查两个分压电阻R17和R21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要接着查acok去过地方的后继是否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