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进来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4-04-01):
请问用热风枪吹ec要保持什么温度 风度 吹多久 才不会吹坏呀?

网友:
去百度搜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看你热风枪是旋转风的还是直吹风的

网友:
要看风速和温度及风口离EC的距离。以EC外皮不破不变形为度。

网友:
这个提问也太笼统了吧?

网友:
好久没来基地

网友:
要对着针脚吹不容易吹坏!

网友:
一般都是温度400度左右,风速自己在4道7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