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943NW 屏幕碎了 换个M190MWW1的屏幕

楼主(2014-04-01):
我直接换个下 屏幕开机一闪即灭 这种情况 是不是需要把三星的驱动板 刷上换的屏幕的驱动才可以啊。 以前 没有换过屏幕 请教高手
电脑
三星

网友:
闪一下就灭,不是驱动板的原因,应该是高压电路、屏背光灯管的原因

网友:
屏幕 测试过了 没有问题 高压点亮那个三星碎屏 没问题能亮 我就是想知道 换屏幕 是不是需要 配套的驱动板 才可以用啊

网友:
应该是屏的码片不匹配导致 有条件把原屏码片写到新屏试试

网友:
你说的是屏幕上的 麻片吗?

网友:
可以通过 刷驱动板的驱动程序 解决吗

网友:
查查屏参数,如果屏供电不相符有可能导致亮一下就灭。

网友:
还是灯管的问题。先查查新的屏的灯管吧。 你不插屏线。肯定能用的。

网友:
谢谢 各位 问题 找到了 灯管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灯管线没有插好。

网友:
高压电路和灯管有问题。。。请仔细点。。。。

网友:
呵呵请问亮的时候可以显示正常吗?正常就不是驱动板程序故障,不正常的话,屏灯也得是亮着的,不管黑屏白屏屏灯得是亮的,要是屏灯不亮,请仔细检查灯管,有的高压板启东保护的条件很低,上下两组灯管电流有一点不平衡就保护,有些高压板阀值就高些,我是这样认为的,你的情况也许加个高压板可以很简单的解决。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没接好 一般换上就能用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你查一下电路,如果证实灯管没有问题就是电源IC和12V稳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