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NPN型三极管您了解多少

楼主(2014-04-01):
对于NPN型三极管,b极电压3.3V,c极电压5,e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应该也是5V左右哦

网友:
e极电压是5V吧,有什么玄机吗?

网友:
不太清楚哦

网友:
2.6V到3V ????

网友:
e极电压无论如何也不会是5V吧,除非E极也连接在5V上

网友:
     只有  1.7V  左右

网友:
2.6或者3.0不解释

网友(2015-11-09):
引用 网友A:
应该也是5V左右哦

5V的话岂不是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