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CPU旁边的MOS管该如何替换

楼主(2014-04-01):
谁知道CPU旁边的MOS管(cpu供电)该如何替换(必须要同一型号的吗?)

网友:
换大功率的上下管就可以啊

网友:
同时换阻止差不多的上下管就好了

网友:
百度下直接代换的!但上下管必须一起换!单换的话可能还会坏!

网友:
用表量一下 换一个大小相同的 拿风枪吹上去就行

网友:
这个还真不u懂,我要额是新人

网友:
主板上的焊锡感觉熔点都比较高,不太容易焊

网友:
大功率的换上么。。同时换掉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