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显示器,开机闪闪下就灭

楼主(2014-04-01):
HKC显示器,开机闪闪下就灭,而且是白屏,打开里面看,电源板没有怎么异常。只是到驱动
5V电压只有4。6V,这时就开不了机。高压板也换过也是闪闪就死了,不知是哪里原因,请师傅们帮忙!

网友:
闪闪就灭了,跟白屏,如果是同一个故障引起的话,你就查一下那个5V

网友A:
可能是电压不够引起的无法启机;查下5V上的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应该是 5v供电不足 换5v供电电容

网友:
把电容换掉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压不够引起的无法启机;查下5V上的滤波电容

不接驱动板5V正常,接就4。6V以下的跳动,就开不了了

网友:
把五福电路的电容换一换  可能是电容缺压导致的

网友:
"不接驱动板5V正常,接就4。6V以下的跳动" 5V有问题,换滤波电容,不行再换整流管。

网友:
你把驱动板的MCU刷新看看

网友B:
换5V滤波电容试试,还有驱动板上的电容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5V滤波电容试试,还有驱动板上的电容5V的

电容都换过了,也一样。

网友:
换个万能驱动板点一下就行,让后给他改好

网友:
你把  电容  全换了  试试  我修过  这样的   换电容  好的

网友:
这有可能跟驱动板有关哦    你刷个程序试试嘛

网友:
可能是5V供电不够 ,查下5V供电  5V供电低了 容易出现亮下就灭然后白屏 ,我曾经遇到过就是5V供电低了

网友C:
电源板5V供电不足带不起负载!或者主板会拉低电压(看看主板上5V转3.3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5V供电不足带不起负载!或者主板会拉低电压(看看主板上5V转3.3的三极管)

1117 3.3 这个容易坏

网友:
你可以换个通用驱动板确定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先,你接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