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500G的怪问题

楼主(2014-04-01):
遇到两个同型号的东芝MK5075GSX笔记本硬盘,经MHDD检查无坏道,也无红绿块,但传输速度很慢,连GHOST个系统都需要几个小时,其它的因素都排除了,请教一下,这是个什么情况啊?难道东芝的硬盘都这样吗?

网友:
g表坏了,清除g表

网友:
同上  修好说下

网友A:
做一下复位SMART表看看

网友:
这个要 PC3000 UDMA,或者正版效率源才能用吧?

网友:
我有个东芝500G的盘,0磁道不好,也是读写很慢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下复位SMART表看看

请问下罗工,东芝的盘用什么工具能复位SMART呀?最好是免费的工具。

网友:
WD也有同样问题  320G 少量红块  速度很慢  100M 做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