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们帮助看一下这台老清华同方电脑如何用U盘启动

楼主(2014-04-01):
求大师们帮助看一下这台老清华同方电脑如何用U盘启动,机器大概是06年的。

网友A:
没有玩过该型号的,不懂。

感觉设置就是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玩过该型号的,不懂。

感觉设置就是这样了。

这个主板相对老一些,现在的新主板我也设置过几台,都是可以用U盘启动的,就是这台不行,选择USB-HDD也没有用,郁闷。。。

网友:
有的比较老的机器不支持U盘启动。

网友B:
你上一张认硬盘的图来看一下

网友C:
是不是你的启动优盘出毛病。如果没有问题一般选择USBHDD就能启动呀。制作U盘启动盘时选择USBHDD。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选择USB-HDD也不行,现在用光盘装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一张认硬盘的图来看一下

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张呢?电脑小白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启动优盘出毛病。如果没有问题一般选择USBHDD就能启动呀。制作U盘启动盘时选择USBHDD。

启动盘是老毛桃的,用其它的电脑正常,就是这台不行。

网友D:
最简单的,把硬盘接其它机器上导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师傅说具体点好吗?

网友:
USB-ZIP好像是模拟软驱的吧,三个启动项都是这个,看看能改不,不然你只能把 U盘做成 USB-ZIP格式吧,要不就网刻试试。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网刻不懂啊

网友:
这个看不到全部选项无法给出方法。同一个U盘在BIOS设置U盘启动的方法并不一定一样的。我还遇到过因为U盘制作方法原因,造成在有些主板上无法启动。

网友:
这台机器看上去是支持USB启动的 只不过不同主板在BIOS理的设置不同 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我也感觉是支持USB启动,但是怎么设置都不行,还是用光驱装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把硬盘接其它机器上导系统就可以了

系统不是根据每个主板硬件等安装的吗?拿一块装好系统的硬盘换上去也不能直接开机吧?电脑小白望您指点。

网友:
可以用网刻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实在没有办法,找 了一张系统光盘装好了,能正常进入Windows系统了,只是频繁死机,查看驱动也都没有问题,是不是硬件有毛病了呢?

网友:
硬件上可能有毛病,看看内存有问题没,频繁死机内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明天换一根内存条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把硬盘接其它机器上导系统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啊,你把硬盘接到其它机器上,只要可以U盘引导你进PE安装就可以 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不是根据每个主板硬件等安装的吗?拿一块装好系统的硬盘换上去也不能直接开机吧?电脑小白望您指点。

我的意思是说。你只要把GHOST恢复到硬盘上,然后把硬盘装回原机器安装,不是安装好了在放回原机器。不同的芯片组,系统用不了的,会蓝屏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
可以在BIOS中设置第一启动位置,前提是把U盘插上,让BIOS识别你的U盘,还可以开机时按F9选择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