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iphone4变成这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01):
进不去了,就现显示这个界面,itunes显示恢复模式,该怎么弄才能进入桌面?
桌面

网友:
刷机吧,系统挂了

网友:
叫你刷机来的。。提示

网友:
网上有刷机教程看一下

网友:
这是刷机提示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苹果,表示只有有钱淫用得起,我等穷人用不起啊

网友:
让你刷机,系统出问题了。网上看下教程,不是太难。话说你都是正式维客了,应该懂的。愚人节吗?

网友:
很明显是recovery

网友:
意思是已经熟透了,叫你吃了它

网友:
怎么出现的 这个一般用在恢复的时候 或者你刷自制的固件才会反复 这个状态 你重新进dfu 然后下载固件 用爱思 即可刷回 很简单的

网友:
下载ITUNES
会提示你的

网友:
itunes刷机应该会3194

网友:
正常状态下只有刷机失败会导致这种情况,你下载对应的固件版本刷机,看下报错不,要是报错误3194那这款机器就是传说中的妖姬

网友:
重新刷机 连接电脑

网友:
用iTunes或爱思DFU模式刷机吧不好就硬件有故障了,一般硬件有故障会刷不过就成这样了

网友:
重刷機看看,不行再修板件

网友:
刷机应该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A:
出现这个都是基带问题 刷机到三分之2报错

网友:
下个固件刷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