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41V-US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4-04-01):
接到一块翔升G41V-US的 主板,开机不跑码。
测量各电压都正常,CPU电压也 正常。
之前亮了一把,CMOS放电后开机停在00,完全不跑码。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可能是有某些芯片空焊。。。。

网友A:
如果CMOS电池没电了,也有可能,测试一下电池电量是不是大于2.5V

网友:
刷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CMOS电池没电了,也有可能,测试一下电池电量是不是大于2.5V

我量了CMOS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