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1开机卡LOGO,已刷BIOS无果,应该是南桥了吧?

楼主(2014-04-01):
技嘉P31开机卡LOGO,已刷BIOS无果,
没BGA好苦恼。
卡LOGO按键盘无效,USB键盘无效,应该是南桥了吧?
用风枪怎么搞》?

网友:
昨天测了一下PCI  AD线,对地阻值均正常。

网友:
卡LOGO有些是南桥的问题,没有BGA就不好办了

网友:
这种类型的板子卡LOGO基本上都是南桥的原因。

网友:
直接风枪吹上,加焊

网友:
换内存没?或者拆网卡,不行就南桥吧。

网友:
卡LOGO可以刷下BIOS先。。。

网友:
我换过很多了。 很多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BIOS几率大

网友:
先把ps2接口后边的排容去了试一下

网友:
刷过BIOS 吹过南桥 吹掉网卡,还是一样。楼上有说去排容的,还没试过,等会试下。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
加焊试下,直接用枪。

网友:
现在的GB南桥特别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