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显,主板跑E0,D3

楼主(2014-04-01):
一主板开机不显,跑E0,多次尝试依然如故;更换CPU后变成了D3,可以确定内存是好的!现在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支招

网友A:
E0没检测到内存,你测下内存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E0没检测到内存,你测下内存供电正不正常

谢谢,我看看

网友:
E0档内存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刷BIOS